驱动12864LCD代码大约使用多少K ROM资源?

楼主(2013-06-29):
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驱动12864LCD代码大约使用多少K   ROM资源?
项目大致:1显示用户的序号,上下键选择
          2显示用户名,英文字母用上下键选择
          3显示时间
STM8S系列32KROM能不能做得来呢?没做过点阵屏的工程,心里没底,困于先片。请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仔细看看   技术手册   上面不同的型号  对应的不同   仔细查一查   顶一个

网友A:
如果有困难    我会找点这方面的资料   上传上来   给大家共享

网友B:
足够空间。不确定的话,可以先建项目,然后就可以评估需求空间的大小了。

网友C:
够了,一屏幕满的就是1024字节

网友D:
32K rom 太足够了。
通常情况下,适当考虑优化,预计在4K 左右。

网友E:
主要看显示的内容和液晶屏本身带不带字库了,如果液晶屏本身带字库需要ROM空间就可以小些了

网友F:
单片机应该空间够用   楼主

网友G:
英文字库很小,应该够用的。如果是16*16的,一个字符32Byte,26*32=832Byte.

网友H:
如果使用的不带字库的LCD,又需要显示很多不同点阵的汉字的话,ROM可能会不够,建议你选ROM大一些的,代码写完后,再根据长度选ROM小的片子。

楼主:
自己发的贴忘记了自己,哈哈,谢谢大家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K rom 太足够了。
通常情况下,适当考虑优化,预计在4K 左右。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够了,一屏幕满的就是1024字节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英文字库很小,应该够用的。如果是16*16的,一个字符32Byte,26*32=832Byte.

:handshake

楼主:
怎样把分分出去?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