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请教几个关于NUC100RE(D)3AN使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6-29):
      多年前用87C196kb开发了一个产品, 现在我打算使用NUC100RE(D)3AN来替代。算了一下资源,觉得64脚的就够用。
     问题1:新唐M0系列中哪个型号的生命力强些,NUC1XX当中48脚64脚100脚哪个更常用,销量最大是哪种?
     问题2:看了一下,要使用NU-LINK来烧写程序到CPU,ISP方式不太适合我(新片无法直接写,好像得先刷固件),ICP方式既可以离线写,也可以在目标板上(在产品上写),能给出个cpu到ICP接口定义么?    NU-LINK哪里有售?

    问题3:我注册了名字和密码后,总是登陆不上,换个新电脑就可以登陆上,但是过后这个电脑也登陆不上了,只好重新注册。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cpu到ICP接口定义--->实际是二个引脚,

网友B:
1,NUC120RE3AN我觉得 比较常用 ,NU-LINK就是用它做的。
2,NU-LINK其实就是SWD接口,通常 是VCC DAT CLK RST GND比较合理。
3,NU-LINK可以找我买。

楼主:
回复真快!谢谢!我看看120怎样,管脚和100,130,140是否大部分兼容,然后再定方案。

网友B:
NUC1XX外设大部分兼容。但是脚只是在同系列的同封装中兼容,不同系列肯定有小部分不兼容 。100是基本,120比100多了USB,130比100多了CAN和LIN。140又全部有USB,CAN,LIN。

楼主:
100和120价格差不上10元吧

网友B:
不知道 你问什么、。说不定都 在10元以内 。怎么能认为差上10元呀?

楼主:
真够便宜的!!!87C196kb最便宜的时候要100多元,现在近300元。

楼主:
ICP烧写工具多少钱?我买一个。最好有个学习板一起要。

网友B:
http://shop103027274.taobao.com/  这里有卖。不知道你要什么。

楼主:
新唐NUC1XX的加密性能怎样?眼下是否能**?

楼主:
难道不能加密?各位朋友都是怎么保护自己的程序呀?

网友B:
目前没有人去**得了。

楼主:
感觉新唐系列有点乱,同一个系列芯片封装的兼容性有点差,如果买不到选定的芯片,别的就无法直接替代。

还有个问题:是不是将来新唐的M051系列会最热门,产品的寿命长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