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电热毯电路,请高手分析下。。

楼主(2013-06-29):
请高手分析下为什么VCC正常,但生产还是有很不多不显示的坏机呢?帮忙说下原理,和可能造成此原因的地方。先谢谢啦!

网友A:
晕。接触不良?led装反?led坏?ic坏?生产的问题自己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接触不良?led装反?led坏?ic坏?生产的问题自己查呗

那些LED的功能分别是显示温度和时间的,都是插件的,装反和烧坏这些用万用表都可以排除,问题不是你说的这些才烦恼。IC坏几率很少。

楼主:
补充下:那个三脚管是双向可控硅,单片机用的是HR48R06,不知设计上有没问题??

网友B:
提供有偿技术咨旬!…特别是生产上地!…

网友C:
就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D:
特别是生产上地  是什么意思 呢 !

网友E:
楼主你搞个高清图来啊
做产品,都要验证的,
治具测试,哪里有问题,要分析原因的,慢慢改进啊。

网友F(2016-05-25):
看不清啊,楼主啊,求清晰照片,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