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输入阻抗计算

楼主(2013-06-29):
此图引用自《三运放组成的仪表放大器电路分析》,我想问一下,反相输入端的输入阻抗为什么是100K欧,同反相端
输入阻抗不同如何影响电路的CMRR(希望解释的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A:
R1,R2,R3,R4电阻比例失调对CMRR影响大。
由于信号源输出阻抗未知,同反向输入阻抗不同。最后叠加起来可能会导致CMRR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2,R3,R4电阻比例失调对CMRR影响大。
由于信号源输出阻抗未知,同反向输入阻抗不同。最后叠加起来可能会 ...

**中说反相输入端输入阻抗为100KΩ,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说反相输入端输入阻抗为100KΩ,是怎么计算的呢?

反相输入端输入阻抗为100KΩ,是因为图中“同相输入端”无信号时(等于接地),从“反相输入端”输入信号,运放反相输入端与同相输入端等电位(虚短),也是地电位,故从图中“反相输入端”到地电阻即为输入阻抗。

楼主:
这篇**没看懂

网友C:
“野史”类**本身就很难看得懂。。。

网友D:
没看懂到底要干嘛,在理想匹配下,为什么第二个的CMRR比第一个高呢?求解

网友D:
顺便吐血问一下三运放中的A1,A2反馈系数是多大啊,想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