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检测交流过零点电路是否正确

楼主(2013-06-29):
    电路如图所示:

我想通过此电路图测到交流电的过零点,测A点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这个是交流过零点时出现的尖峰?   整流之后的是直流电压,怎么会测得到交流电压的过零点呢,不知道这个电路对不对,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我在网上看到好多都是用变压器,用整流桥主要是想省掉变压器。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是可行的啊

网友B:
其实可以不要变压器,不要光藕,用功率电阻就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不要变压器,不要光藕,用功率电阻就可以做。

但是感觉用光耦可靠,呵呵,找楼上两位的意思就是这个电路是对的,出现尖峰的地方就是交流过零点的地方?

网友C:
比较器   就够用

网友D:
注意到是用电容降压,所以会有移相,故不是真正的过零点,楼主可以用双踪示波器观察对比看看是否是真正的过零点。

网友E:
不要用电容降压,用电阻限流即可,要求不高时可用该电路(指电阻限流型),但该电路直接接于交流高压回路,兼顾限流的结果将是死区较大,这一点不如接于交流低压回路上。

网友F:
给你一个很神奇的过零检测电路,能不能领悟就看你自己的水平了,貌似是multisim的一个example。

常上网的网虫应该知道东莞骗子论坛吧,这个电路曾在那里讨论得很精彩,帖子编号4767047。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一个很神奇的过零检测电路,能不能领悟就看你自己的水平了,貌似是multisim的一个example。

你发的这图也是在是太小了点吧,希望你可以发个大点的啊,非常感谢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发的这图也是在是太小了点吧,希望你可以发个大点的啊,非常感谢啊

系统自己改的,你找系统去别找我。

网友G:
楼主应注意7楼qzlbwang回复。
楼主的图,检测到的是电流过零点,但并非220V交流电压过零点。

网友H:
这些电路不是很好啊,过零点会随电压的变化而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应注意7楼qzlbwang回复。
楼主的图,检测到的是电流过零点,但并非220V交流电压过零点。 ...

嗯,注意到7楼的回复了,我也做了测试,像我这种接法,移相了90度,还要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到是用电容降压,所以会有移相,故不是真正的过零点,楼主可以用双踪示波器观察对比看看是否是真正的过 ...

你的回复到是很到位啊,似乎移相了90度,要重新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一个很神奇的过零检测电路,能不能领悟就看你自己的水平了,貌似是multisim的一个example。

百度里面搜“东莞骗子论坛”,似乎没这地方啊?

网友I:
"东莞骗子论坛”猜测是位于东莞的一个电子论坛。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回复到是很到位啊,似乎移相了90度,要重新想办法了

要没有相移,用8楼chunyang所述电阻限流。
如果还要求隔离,用电压互感器。现在的小型电压互感器(其实是电流互感器,串联电阻)体积不大,可以直接焊到电路板上。

网友D:
9楼的图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没有相移,用8楼chunyang所述电阻限流。
如果还要求隔离,用电压互感器。现在的小型电压互感器(其实是 ...

用电阻限流的话,功耗似乎有点高吧

网友D:
要功耗低,又要求隔离,还不用另外电源供电,又要求过零脉冲比较准确,那就需要成本高些,电路复杂些。

网友J:
不正确不能检测到,光耦二极管只会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一个很神奇的过零检测电路,能不能领悟就看你自己的水平了,貌似是multisim的一个example。

麻烦你告诉我这个论坛的网址吧,我去学习学习,非常感谢啊,我自己想搭个这样的电路仿真下,但是你那个三极管和1K电阻间的那个电容是在是看不清多大,还请赐教!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一个很神奇的过零检测电路,能不能领悟就看你自己的水平了,貌似是multisim的一个example。

照这个电路搭了个,怎么感觉不对呢

网友D:
画了个比较复杂些的过零检测,仿真效果这样:

网友K:
还是电阻分压靠谱。

网友L(2013-08-15):
最少有3种方法

网友L:
不变压:
1   直接在L,N线上串联一个电阻并联一个101瓷介电容,引导单片机外部中断,检测过零,下降沿。
2  在1的基础上上拉。
3 用光耦

网友L:
引用 网友L:
不变压:
1   直接在L,N线上串联一个电阻并联一个101瓷介电容,引导单片机外部中断,检测过零,下降沿。
2  ...

变压有无数种。

网友M:
电路有问题,首先串联电容无泄放电阻,其次光耦初级无串联限流电阻,光耦工作状态不佳。用电阻可靠准确

网友N:
给一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到是用电容降压,所以会有移相,故不是真正的过零点,楼主可以用双踪示波器观察对比看看是否是真正的过 ...

被你说中了,确实有90度的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