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关于nano100的uart超时问题?

楼主(2013-06-29):
UART, AN, RAM, se, TI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SYS_SelectIPClockSource_1(CLK_CLKSEL1_UART_MASK, CLK_CLKSEL0_HCLK_HIRC);

/* UART Setting */
  sParam.u32BaudRate                         = 9600;
  sParam.u32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sParam.u32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sParam.u32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sParam.u32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4BYTES;
  sParam.u8TimeOut                          = 0xFF;/*超时*/
  sParam.u8EnableDiv16                        = DISABLE;

UART_EnableInt(UART0,DRVUART_RDAINT|DRVUART_TOUTINT );

请问一下,这里用的是接受超时中断,串口接受超时它的超时时间是怎么算的哦?是多长呢?

网友A:
单位是位。波特率的位。比如一个字节8位,1个停止位,一个结束位。你超时10位,那么就是有一个字节那么长的时间。。。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B(2014-05-28):
你好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看到你发过关于nano100的uart接收超时问题  我觉得我的配置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就是不产生接收超时中断
        s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sParam.u32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sParam.u32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sParam.u32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sParam.u32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sParam.u8EnableDiv16                = DISABLE;
        sParam.u8TimeOut        = 0xFA;

UART_EnableInt(UART0, (DRVUART_RDAINT |DRVUART_TOUTINT));

网友A:
源码已发,不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