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usb传输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3-06-29):
用官方提供的bulksrc固件测速,发现固件中直接刷新缓冲区速度才能达到30MB/s,
如果将数据拷贝一遍,就只有400KB/s,我自己写的固件和下位机程序配合也只能达到330KB/s,请问U盘那种可以达到10~20MB/s,是怎么做到的?看U盘固件的源代码并没有用cypress的开发框架,是不是用cypress的框架无法达到高速?

楼主(2013-12-05):
用的是usb2.0,现在测从下位机往上位机发速度为60MB/s,上位机往下位机发只有330KB/s,怀疑是固件写的有问题,或者下位机驱动有问题。有人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吗?之前在网上也看到有人说速度只有300多KB/s,但没解答.

网友A:
也可能是硬件问题。

USB 是采用出错重发机制的。如果你上位机的驱动能力或阻抗匹配不好,反复出错的话,就会很慢。

你可以去测一下眼图。或者用 USB 分析仪抓一下包,看是否有大量的红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