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数组问题

楼主(2013-06-29):
我想要写一个函数,返回值是一个动态数组(我用一个vector 容器),如何写
有两种方法
一、以 指针的方法
定义:
vector<int> *MyFind()
{
   vector<int> *a=new vector<int>;

   a->push_back(123);
   a->push_back(23);

   return  a;
}
调用:
vector<int> *b=MyFind();
       int k=b->size();
      delete b ;
二是 利用引用
定义:
void Find(vector<int> &vect)
{
    vect.push_back(1);
    vect.push_back(3);
    vect.push_back(5);

}
调用:
vector<int> b;
   Find(b);
报同样的错误
错误        1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public: void __thiscall CMyPointSysApp::Find(class std::vector<int,class std::allocator<int> > &)" (?Find@CMyPointSysApp@@QAEXAAV?$vector@HV?$allocator@H@std@@@std@@@Z),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void __thiscall CMyPointSysApp::sayhello(void)" (?sayhello@CMyPointSysApp@@QAEXXZ) 中被引用

网友A:
请检查头文件的声明和代码文件中的定义是否一致

网友B:
直接返回 vector 对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