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函数问题

楼主(2013-06-29):
(无正文)

网友A:
C++用的是rand()这个函数是用来产生随机数的

网友B:
先设置随机种子 srand(time(NULL));
再使用rand()函数产生一个随机数。一般多用求模来产生某个范围内的随机数,如产生0-9之间的数字rand()%10

网友C:
随机函数其实是伪随机的

网友D:
这个不必要弄清楚原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设置随机种子 srand(time(NULL));
再使用rand()函数产生一个随机数。一般多用求模来产生某个范围内的随机 ...

应该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C:
具体原理需要去找找原始的程序

网友F:
找找M序列和gold序列是怎么生成的。
基本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