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原理图导入PCB后器件出界了?

楼主(2013-06-29):
如图所示,由于原理图中器件过多,导致导入PCB之后有些器件直接出界了(自认为),或是层层叠叠的堆在了一起,导致在布局的时候很是麻烦,不知道如何设置一下使其在导入的时候不是这种排布方式,请高人指点啊,多谢了

网友A:
呵呵,我通常是先把所有的封装都先放在PCB框边上,而后再导入如网络,所以不会出现你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通常是先把所有的封装都先放在PCB框边上,而后再导入如网络,所以不会出现你这样的问题, ...

这个是如何做到的呢?没弄过,不知道啊
如何先把封装放到PCB的边框上呢?谢谢

网友A:
假如你原理图中有10个电阻是0805封装的,那就在PCB图中矩阵放置10个0805的电阻,编号是R1~R10,其他电容、电感等等都可以这样操作,
有两个QFP32封装的芯片,那就放置两个QFP32封装,编号对应上你原理图的编号,导入网络后,自然就对应上了,
所以,你原理图的器件不用设置封装都可以,超级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原理图中有10个电阻是0805封装的,那就在PCB图中矩阵放置10个0805的电阻,编号是R1~R10,其他电容、电 ...

像我这么多的器件会不会疯啊,再说器件标识还可能更改呢,不过还是多谢指教啊
又学了个新知识,谢谢

网友A:
20CM*20CM的板子,1500多个器件,算不算多啊,只有用我说的方法,否则你搞给10天半个月都搞不出来,

网友B(2013-10-20):
有个Component Placement的好不好

网友C:
首先在PCB上放置一个room,然后在工具-器件布局-按照room布局,最后鼠标左键点击room区域,所有器件就在room附近了。

网友D(2015-01-09):
各位大才,小弟学习了

网友(2016-01-15):
感谢21楼:lol

网友E:
先收藏了 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 不过我器件500多个  累死了  当时使用ctrl+a 全选中 然后按空格翻转,最后一个一个拖出来.....

网友F(2016-05-25):
引用 网友C:
首先在PCB上放置一个room,然后在工具-器件布局-按照room布局,最后鼠标左键点击room区域,所有器件就在roo ...

威武,困扰我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