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程管理

楼主(2013-06-29):
如题:
多线程菜鸟,在Button里创建了一个线程,CreateThread();那每次按钮时都会创建,假如主程序退出了,如何能保证创建的线程也终止?

网友A:
进程结束,则所属全部线程必然终止,这是操作系统保证的。

网友B:
1)并行运行,按一次按钮,生成一个线程,所有线程之间是无关的,各运行各的。
2)一次只运行一个线程,运行完成,才可以创建新线程;
   或者创建时后按钮失效,线程结束,按钮重新有效。
3)排队处理,最多N线程。否则不创建线程;
   或者按钮失效,线程个数小于N,按钮重新有效。

网友C:
waitformultipleobjects()判断是否全部安全退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并行运行,按一次按钮,生成一个线程,所有线程之间是无关的,各运行各的。
2)一次只运行一个线程,运 ...

这个应该就能保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并行运行,按一次按钮,生成一个线程,所有线程之间是无关的,各运行各的。
2)一次只运行一个线程,运 ...

关于线程管理这一方面的我不是很懂得,跟楼上学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并行运行,按一次按钮,生成一个线程,所有线程之间是无关的,各运行各的。
2)一次只运行一个线程,运 ...

楼上这样处理非常好的,可外部来启动关闭的,值得推荐

网友F:
不过貌似需要了一些相关的额外外设的,这需要确保MCU的资源够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