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返回问题

楼主(2013-06-29):
如下代码: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CStudent
{
public:
    static int noOfStudents;
    CStudent& nextStudent()
    {
        noOfStudents ++;
        return *this;
    }
};

int CStudent::noOfStudents = 0;

void fn(CStudent& s)
{
    cout << s.nextStudent().noOfStudents << endl;
}

void main()
{
    CStudent ss;
    fn(ss);
}
我想知道:
CStudent& nextStudent()
{
    noOfStudents ++;
    return *this;
}
返回对象引用的函数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它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你不是自己都示例了吗
支持链式语句啊

另外,像容器返回包含的数据也要用到返回引用

网友B:
设置属性 类似于 obj.SetA().SetB()....

网友C:
1)大对象,节约空间。
2)函数连续调用,节约代码。
3)返回一个左值,可以用来修改 *this 对象,或者可以用来修改函数参数。
4)不用考虑空引用,比指针有效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大对象,节约空间。
2)函数连续调用,节约代码。
3)返回一个左值,可以用来修改 *this 对象,或者可以 ...

分析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