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的调用

楼主(2013-06-29):
(无正文)

网友A:
为这个c文件写一个h文件,然后main文件开头include就可以了。中断是硬件自动调用不是主函数调用的。

网友B:
把该C文件添加进工程即可

网友A:
说白了,只要让这个中断函数参加编译链接就好了,硬件会自动调用中断函数,并不是主函数调用的。你想想如果你把中断函数写到主文件里面不是也是自动调用的么。

网友A:
当你使用中断函数的函数定义方法时,就已经在中断地址入口定义了这个函数啊。以后硬件会自动响应对应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