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有必要学习一下产品的结构设计,需要掌握哪些软件?

楼主(2013-06-29):
电子软硬件是一方面,结构和工业设计也是很重要的。
我主要的需求是能把自己对产品结构的设想,用图表现出来,供给开模或CNC加工的厂家。
同时,也需要把PCB等元素用图表现出来,同外壳一起,解决空间上的冲突,并充分利用壳体内的空间。
autocad是否足够?solidworks? pro/E?

网友A:
ProE或者Solidworks,加上AutoCAD。

网友A:
前者主要出整体效果图,包括3D效果图、装配图等,同时拿来做结构验证,后者出零件图,前者的文件可以轻松转成后者,如果加工厂支持的话,可以不用后者,直接给前者的文件,但后者肯定是所有加工厂都支持的,出标准机械制图也是后者更方便,所以通常都配合着使用。

网友B:
学一个两维的和三维的就够了,Solidworks、AutoCAD。

网友C:
楼主好学,Solidworks、AutoCAD都好,我们用过Solidworks来做项目,好用,不过上手不容易。

网友D:
用Pro/E,  Protel 99se 进行交叉设计,把边缘另件,高大另件全部画出来, 用Pro/E进行干涉检查修正. 基本上能保证模具一次通过.把Pro/E文件用QQ传给厂家,一般6~7个另件2~3k大洋3天就能拿到2套快版产品了,装配无误再投产模具.快版产品也可作为样机使用.
晒一下10年前的作品,哈哈

网友E:
英雄不提当年勇~~~

俺更希望老T叔晒晒现在的作品~~~

看看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P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英雄不提当年勇~~~

俺更希望老T叔晒晒现在的作品~~~

现在的都签了保密协议的,晒出来老板还不劈司俺,哈哈
现在有点小进步,机电一体化的还用Pro/E做了动态模拟.就是软绳轨迹Pro/E还不能模拟,其他软件又懒得学,很遗憾.

网友F:
楼主是不是疯了? 模厂现在都提供保姆式的结构设计, 完全不必要花这些时间和精力,你有几个脑袋?

网友D:
你有几个脑袋?

3个捞袋挣钱,2张嘴巴吃饭,1个小鬼花钱.    注: 嫁主婆=老婆.   嫁主婆,嫁主婆,即加只嘴吧,哈哈

让模具厂帮你考虑开关,按钮位置?不现实.一般是自已或请人设计产品,由模具厂进行模具结构设计,产品的脱模斜度及配合公差不用自已考虑.

网友F:
产品造型, 尺寸, 按钮设置, 这些是美工的工作. 属于工业造型设计
模厂的工作是根据造型分模, 提供PCB结构图限高图, 电工确认后, 开始制作模具.
对上面这些工作, 电工了解一下就行了, 没必要去自已搞, 工期不等人, 等你一个人把这些全做出来, 产品要上市了, 发现外面都卖滥了

网友G:
你们设计外壳的不给力。
外壳大致有两种:外壳四个角用四个螺丝固定(有时中间一个),优点是结实多了,且便于维护,但生产人工成本高;另外是没有螺丝的,直接用外壳上的塑料卡子固定的。
现在常用的第二种居多,易组装,便宜,缺点也是明显的,小孩摔一下,或打开维修下,里面的卡子差不多就断光了。用胶布裹,很难看,有时面板上按键满满的还不能裹。
所以每年都要买遥控,电视机的有万能的,十块钱一个,好买,但音响等就不好买了。

我看现在国内造外壳的,都在模仿苹果的了,比如手机充电器、路由电源适配器等,都是一次性的,坏了得砸开才能修。。。

网友H(2014-02-16):
引用 网友D:
用Pro/E,  Protel 99se 进行交叉设计,把边缘另件,高大另件全部画出来, 用Pro/E进行干涉检查修正. 基本上能 ...

直接给厂家源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直接给厂家源文件?

不必给prt文件,生成igs或stp文件即可.厂家有此文件就能进行二次模具设计,上加工中心开模了.即脱模斜度厂家会帮你处理.自已只要画出另件图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必给prt文件,生成igs或stp文件即可.厂家有此文件就能进行二次模具设计,上加工中心开模了.即脱模斜度厂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