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新手一枚,高手帮忙解释下这个简单的升压电路?

楼主(2013-06-30):
只要大概说下工作原理就行了?谢谢啊

网友A:
mos开通时,12v通过d1把c1充电到12v左右,mos关闭,c1左边被15v钳位,电容电压不能突变,c1右边电位等于12加15,通过d1给c2充电。lz查查电荷泵

网友B:
回头看教科书吧!…电容…

楼主(2013-08-01):
引用 网友B:
回头看教科书吧!…电容…

基础太菜了, 没办法工作中又要用到,现在只有恶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开通时,12v通过d1把c1充电到12v左右,mos关闭,c1左边被15v钳位,电容电压不能突变,c1右边电位等于12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