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到DSP16个外部中断源,我查了一下只有3个,请问怎么扩展啊?

楼主(2013-06-30):
我要用到DSP16个外部中断源,我查了一下只有3个,请问怎么扩展啊?

网友A:
外部中断没法扩展吧   不行了就用IO口查询的方法

网友B:
可以将16路中断信号经接到F2812的任一外部中断脚上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16路中断信号经接到F2812的任一外部中断脚上啊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在不分中断来源的情况下
可以用逻辑电路处理

网友C:
使用逻辑电路设计,连接一个中断,查询

网友C:
或者使用定时器也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或者使用定时器也不错的。

使用定时器  不解   望详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定时器  不解   望详解

定时器中断扫描io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中断扫描io口

哦  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  知道了

不过不如中断精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过不如中断精确的。

嗯  查询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可以通过外部中断管理芯片8259进行扩展;
如果楼主采用的是DSP+FPGA结构,也可以通过FPGA进行外部中断扩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  查询也是可以的

只要变化不是特别的快的情况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