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的求助

楼主(2013-06-30):
最近在学dsp,自己写了一个cmd文件,但一直出错,Error: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3F8800,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一直在找原因,看ti的文档,发现f28027一共只有6k SARAM,但是发现他给的memory map,里面有两个L0 SARAM(4k),而我是按照memory map写的cmd,所以会出现上述错误,然后查看f28027的gel文件,发现0x3f8000 - 0x3f8fff   L0 SARAM Mirror这么一个注释,我个人觉得0x3f8000-0x3f8fff在cmd文件中不能使用。

楼主:
懂的大神解答一下啊,谢谢大家了,本人新手一个。

网友A:
L0 SARAM是可以映射的。实际上它是一个存储器块,可以在不同的地址读写而已。

如果在CMD文件中,在某一地址已经使用了它,另一个地址怎么能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