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求救啊!

楼主(2013-06-30):
  本人用的是 LPC1768 开发板,开发环境是 iar ,在测试过程中使用了
CLKSRCSEL_bit.CLKSRC=0X01; //选择主振荡器作为PLL0时钟源
(之前还是好好的,很正常)这条代码下载后,开发板就不能再运行了,想再重新下载,但软件提示 failed to get cpu status after 4 retries retry? (后面还有其它提示)!现在开发板不能用了,有知道是什么问题和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A:
如果遇到jtag不能连接的异常,一般用串口擦除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哈哈!谢谢 huangxz 的回答,我是用我之前买的 USB to RS232 搞定的,我把 RS232 拆了,里面其中有一个 IC 是 PL2303HX,从里面引出来了 3 根线,TXD、RXD、GND,直接连我的开发板,然后用 FlashMagic 擦除所有的块,之后开发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