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P供电电源问题

楼主(2013-06-30):
请教各位走过路过的大虾,查STM8S003的文档供电电源电压范围为2.95到5.5V,我使用5V供电时MCU发热,电源电压往下拉,使用3.3V供电时正常,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不会的吧,一般5v可以正常工作的,是不是你硬件电路故障呢

网友B:
STM8S在供电电压范围内都可以使用,建议LZ检查下硬件外围电路。

楼主:
不会是采购到了次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是采购到了次品吧?

如果担心的话,可以找我呀,我是专业代理st芯片的。

网友C:
用的一直都是5V

网友D:
IO口看看  是不是别强拉到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O口看看  是不是别强拉到地了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