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main函数里面能够访问NVIC

楼主(2013-06-30):
系统上电之后不是进入了 thread mode (unprivileged) 吗?

NVIC(0xE000_E000)不是要在privileged下才能访问吗?

“The processor enters Thread mode on Reset, or as a result of an exception return.
Privileged and Unprivileged code can run in Thread mode.”

“Unprivileged execution limits or excludes access to some resources. Privileged execution has access to all resources. Handler mode is
always privileged. Thread mode can be privileged or unprivileged.”

网友A(2013-08-09):
为什么不能访问呢?如果不能访问,那么你的中断如何管理呢?

楼主(2013-09-10):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访问呢?如果不能访问,那么你的中断如何管理呢?

应该是 进入了thread mode (privileged)

网友B:
不懂这一块  比较头疼  楼主  顶一个   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