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问题

楼主(2013-06-30):
最近做ESD测试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们的机器在底壳到主芯片之间加了散热片(铝制),接触部位用导热泥与芯片和底壳都分别隔开(导热泥厚度0.5mm)。但是在做ESD测试(接触7KV,气隙9KV)时发现有了这个散热片就会重启,去掉就好了。将导热泥加厚至2mm(散热片剪短,仍然一样,但是去掉散热片就好了)。有高手能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散热片引入了ESD干扰,直接干扰了主芯片的正常工作
导热泥比较薄,可能被击穿,ESD干扰被引入到散热片上

网友B:
"接触7KV,气隙9KV"这个值挺怪的!
是空气的过不了还是接触的过不了?先把导热泥去掉或增加一个绝缘片试一下!有些导热泥要关注耐压值

网友A:
一般是接触6KV,空气放电8kv,国标三级要求

网友C:
散热器需要做接地处理,由于散热器的存在将放电倒入了系统。

网友D:
散热器做接地处理应该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接触6KV,空气放电8kv,国标三级要求

是,但是在自己家做为了保证余量,所以都做高1KV一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但是在自己家做为了保证余量,所以都做高1KV一般

那可以适当降低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如6.6kv或8.8k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器做接地处理应该是个办法

散热器接地之前就已经试过,无效。不过把散热器离主芯片有4个厘米情况好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适当降低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如6.6kv或8.8kv

还是会出现问题。最郁闷的是有的机器没有问题,有些机器会有该问题。晶振和复位都处理过。设计上也是ESD从接口一进入PCB就从TVS导入大地,不过地线不是很好。机壳地和内部地通过高压电容及电阻相连,为了保持内外电位一致。

网友C:
主要是9KV的空气放电不能过,加了散热器将9KV的空气放电导入了系统,如果接地搞不定就必须隔离了,用麦拉做隔离,挡住对系统的放电。

网友A:
应该是外壳接地的问题,把接地点换到散热片处试一下,不行的话,需要做隔离了

网友A:
散热片可以不与外壳相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可以不与外壳相连啊

最初就是不与外壳相连,但是问题在于,这种频谱很宽的静电信号可能会从散热片耦合出去。因为接地用的铜柱因为螺纹的关系对高频可能阻抗比较大。最终我们的做法是使用不导电的导热器。

网友B:
还没搞定?

网友A:
更换导热材料试一下

网友E:
我们做这个的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芯片靠近机壳散热不能太近,需要导热硅胶1-2mm。

网友F:
因为静电放电空间辐射干扰的,散热片形成了天线效应,检查散热片和机壳是否接触良好,是否有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