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main函数里面能够访问NVIC

楼主(2013-06-30):
系统复位不是进入了  Thread mode ( privileged or unprivileged)吗?
NVIC不是需要privileged权限才能访问吗?

“The processor enters Thread mode on Reset, or as a result of an exception return.”
“ Handler mode is always privileged. Thread mode can be privileged or unprivileged.”

网友A:
记得系统复位不是进入了  privileged 模式,可以访问NVIC

网友B:
我记得刚从复位出来时的线程模式(thread mode)是privileged的,但是可以通过CONTROL寄存器的bit[0]来把该线程模式改到unprivileged的

网友C:
系统复位总是在特权模式, 可以访问所有资源.

网友D:
肯定可以访问NVIC。。。一直都在用。。。

网友E:
可以访问

网友F(2013-08-09):
我一直在用,可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