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交换问题

楼主(2013-06-30):
#include<iostream>
void  Swap( int *m, int *n )
{
  int *temp;
  temp = m;
  m = n;
  n = temp;
}

int main()
{
    int a = 5;
    int b = 10;
std::cout << a << " " << &a << std::endl;
std::cout << b << " " <<&b << std::endl;
    Swap( &a , &b );
std::cout << a << " " << &a << std::endl;
std::cout << b << " " << &b << std::endl;
    return 0;
}
这个为什么值不能交换,地址也不能交换?

网友A:
void  Swap( int *m, int *n )
{
  int temp;
  temp = *m;
  *m = *n;
  *n = temp;
}

网友B:
void  Swap( int *m, int *n )
{
  int *tempM = m;
  int *tempN = n;
  int *temp;
  temp = tempM;
  tempM = tempN;
  tempN = temp;
}

LZ的函数翻译过来就是上面这个东西,相当于啥都没干

如果函数声明改成这样就有变化了
typedef int * pInt;
void swap (pInt &m, pInt &n);
函数体不用改

网友C:
我觉得应该这么理解:
  函数都应该看成是值传递,所以,只是值的简单拷贝,函数里面对拷贝的值的改变,并不会影响到外部。
而对于指针来说,因为拷贝的是地址,所以如果改变地址指向的内存的值,那么值也就改变了。但是,指针本身就是地址,实际上也是值,所以直接修改指针指向还是不会影响到外部的。引用是指针的变种,只不过意义不同,表示的是变量的别名,而不是地址。最终效果差不多

网友A:
指针用不好,很容易出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这么理解:
  函数都应该看成是值传递,所以,只是值的简单拷贝,函数里面对拷贝的值的改变,并 ...

楼上理解的蛮好的,指针这东西就是一把双刃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这么理解:
  函数都应该看成是值传递,所以,只是值的简单拷贝,函数里面对拷贝的值的改变,并 ...

楼上说的比较不错的,我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