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除问题

楼主(2013-06-30):
问题很简单, 就是把一个总的数目n进行分割, 能分成几块.
这个是大家平时常遇到的吧, 之前面试也正好见过这样一道小题呢. 来提一下吧~

假设总数为n, 每块的大小为split, 则block_num = ?

我一般就是block_num = (0 == n % split) ? (n / split) : (n / split + 1);

有没有更高效的方** 总觉得我这种求法是不是有点费劲...

网友A:
block_num = (n + split - 1)/split;

网友B:
一般都是这样计算的,除非是浮点数计算。
block_num = (n +split-1)/split;

网友C:
block_num=(n-1)/split+1
最后一块可能比前面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