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问3.7v不同尺寸软包锂电池充电电路一样吗

楼主(2013-06-30):
比如50mah的电池能放到MP3的400mah的充电电路中充电吗?

这种电池是最低还是最高3.7v

网友A:
电路可以通用,
但是充电电流要该小
看下自己锂电的规格书,
里面有提到充电电流 几C充电
C代表容量

网友B:
可以充,,但不要常用。。非常容易损坏电池,,
是低的时候,,充满应该在4.15v

网友C:
电流太大电池会发烫的,充电好了差不多4.2V,放电低于3.7V就要充电了

网友D:
电池保护电路一样,但电芯改了,充电电流也要变

网友E:
小型电池一般推荐0.1C充电(也就是按标称容量10小时充满),手机电池一般设计在0.3~0.5C,放电电压最低2.75V会保护,不过很伤电池,一般是到3.3V就应该及时充电,充电电压最高是4.2±0.05V

网友F:
楼上的看来是做锂电池这快的,本人一直在搞动力电池BMS开发。

网友G:
搂住,这个叫做锂聚合物,不叫软包哦。

网友H(2013-07-30):
引用 网友G:
搂住,这个叫做锂聚合物,不叫软包哦。

请问这种锂聚合物电池,你最包可以做大2mm左右吗?尺寸在1000MAH

网友G:
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