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ET的g极与NPN的e极相连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3-06-30):
C:\Users\hp\Desktop

楼主:
图中左边BC560和J310

楼主:
哦。。错了是d与e相连。。

网友A:
这类似于双极型的共射-共基放大器,只不过共射级改用了JFET。

楼主:
这样的连接有什么用呢?对于后面K2的输出有什么影响。。@maychang 跪求大神相助啊~

网友B:
渥尔曼电路
输出阻抗高
密勒效应小,所以带宽高

楼主:
谢谢。。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MCU52  @ maycha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连接有什么用呢?对于后面K2的输出有什么影响。。@maychang 跪求大神相助啊~  ...

6楼MCU52说得很清楚,不必再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楼MCU52说得很清楚,不必再重复。

嗯。。谢谢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