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通信问题

楼主(2013-06-30):
想用VC++6.0做一个USB的通信界面。好多讲VC书里只有串口通信的实例讲解,求推荐有USB通信实例讲解的书

网友A:
查以下串口的API函数

网友B:
找驱动开发包中的SDK

网友C:
跟驱动开发没什么关系,除非你采用自定义的 USB 设备类。

楼主首先要确定你的 USB 设备是什么设备类,例如常用的调用 Windows 自带驱动程序的有 HID 类(如鼠标、键盘等)、CCID 类(智能卡读卡器)和 Mass Storage 类(CD-ROM, U 盘等等)。

然后,到网上搜相关的源码。一抓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