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问题

楼主(2013-06-30):
se, TE, DMA, DM, IDMA
keil编译无错,下面程序中的if(0x7d == bin)这个条件一直不能够执行
void main(void)
{
uint gray =0,gray2,bin = 0;
        InitUART();
while(1)
{
  gray2 = P0;
  gray2 = ~gray2;
  if( gray!=gray2 )
   {

   bin =  GtoBit(gray2);  //格雷码转换为对应的自然二进制数
   SendOneByte(bin);
   if(0x7d == bin)//无法进入if语句中
   {
                                                        DELAY1 = 0;
delay(600);
DELAY1 = 1;
   }
  SendOneByte(bin);
  gray = gray2;
  }
  }
}

网友A:
单步调试看看

网友B:
反汇编看一下吧

网友C:
你是什么平台?一般是STACK 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