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段数码管的3和8公共管脚

楼主(2013-06-30):
(无正文)

楼主:
我知道了,3和8管脚是连通的,这两个都是公共脚。

网友A:
都是。两引脚在数码管内部是连通的。
但这仅限某些数码管,并非全部。

楼主:
谢谢版主,那画pcb的时候只要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嗯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试3和8 内部是否短接  若是只需其中一个即可

网友C:
拿到数码管,
先看其规格书,
虽然大多数的数码管 引脚都是约定俗成的
另外,画图的时候,公共脚最好都连上

网友D:
公共引脚的电流较大,最好都连上。

网友E:
按楼主的描述,这个数码管应该是单个8的,10个脚出个nc不太好,同时为了画图方便,就设计两个公共端。驱动电路(位选)可以按照设计意图设置在上方或下方。

网友F:
我也最近才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