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编译找不到头文件

楼主(2013-06-30):
用CCS5.2,关于controlsuit下的例程,不更改目录时编译时没问题。但如果选一个例程如BLDC_sensored将例程换个目录,编译时就提示就找不到一些头文件,看了一下,它默认找的目录是C:/ti/..,而例程中头文件的目录是c:/ti/controlsuit/..
我估计设置一下哪个选项应该能解决问题,应该怎么设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4-04-28):
你遇到了,与我相似的问题,我告诉你问题的原因,麻烦你把可以正确编译例程的地址发来给我

网友A:
其实就是路径设置问题.
例程里的路径使用了宏, 更改目录后, 记得宏也要跟着修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