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今天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没有弄明白

楼主(2013-06-30):
原理图如下图:
今天用一个如下图所示的电源变压器(拆机的)制作稳压电源。制作完整流滤波电路后用万用表进行测试发现 在无负载无滤波电容(没有找到合适的滤波电解电容,图上的参数为实际的制作参数 有些小) ,整流桥2端的对地电压为+18.4~+18.5,整流桥4端的对地电压为-18.4~-18.5,加入滤波电容后整流桥2端变成了+32.1~32.2,整流桥4端变成了-32.1~-32.2了 ,在不加滤波时候应该是 24.6*0.707=17.0224 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但是加滤波电容后怎么变成了+-32 了,弄不明白了,希望大家有知道的能告诉我,后面的稳压电路是按照输入+-18.4V  稳压输出输出0~+-17V设计的。但是现在加滤波电容后变成了+-32了,使用原来的稳压电路效率显得太低了+

网友A:
你说的是有效值,但根据交流电压最大瞬时值来算,24乘于1.4等于33.6,这非常正常啊,

网友A:
再补充一点。同理,用最大瞬时值乘于0.71,就等于有效值23.856,你自己可以换算一下,24V只是有效值,经电容储能之后,根据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原理,电容电压会逐渐上升至33.6V

网友B:
考古新发现!…哈!…

网友C:
用数字直流电压表去测无滤波电容的脉动直流是不准的

网友D:
2楼正解。楼主,17.4接线端子是什么意思呢?没看懂。

网友E:
翻翻书复习下整流滤波部分

网友F:
没发现有什么不对,输出端参考点GND 测量,输出为+16V和-16V  不是你要的结果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2楼正解。楼主,17.4接线端子是什么意思呢?没看懂。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请及时结贴呀!

网友H:
我也搞不明白,求大神回复。

网友I:
没加电容时用万能表测量的结果是平均值,加了电容,而不带负载时,测出来的是峰值,大约是24.6*1.4=34.4伏,扣除两个二极管的压降1.4伏后就是33伏。

网友J:
楼主的电路,变压器自0V向下那部分绕组在有滤波电容时根本没有用上,整流桥下面两支二极管也没有用上,成了两个半波整流。

网友K:
我也不怎么懂啊,求牛人解答

网友L:
你是不是接错了,变压器地端该不该接进整流桥?还有,整流桥3端接到17.4V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M:
楼主的电路应该么有错。而且这种接法在实际应用中很广泛,主要是输出双电源时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请及时结贴呀!

上面电路原理图变压器所标的参数为实际用数字万用表对图上所标GND的测试的结果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