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高手指点迷津:STM32求全局变量数组算术均值问题

楼主(2013-06-30):
这个程序的功能是求u32型数组中十个数的算术平均值,平均值定义为float型,但是求出的结果总是错误,下面是我用Printf语句通过串口输出到串口调试助手的计算结果。数组中的值为2700
数组中的值为2300
数组中的值为2700
数组中的值为2300
数组中的值为2700
数组中的值为2300
数组中的值为2700
数组中的值为2300
数组中的值为2700
数组中的值为2300
Average=15607.00000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include "stm32f10x.h"                //新的库中整合了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th.h"
#include "misc.h"
#include "stdio.h"
u32 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1[10]={2700,2300,2700,2300,2700,2300,2700,2300,2700,2300};//存放采样值
float Averag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float ADC_Average()
{
   u8 i;
   u32 Add;
   for(i=0;i<10;i++)
           {
                Add=Add+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1[i];
                printf("数组中的值为%d\r\n",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1[i]);
        }
   Average=Add*1.0/10;
   printf("Average=%f\r\n",Average);
   return Average;
}
/*******主函数***********/
int main()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配置
   GPIO_Configuration(); //引脚配置
   USART1_Configuration();
   ADC_Average();
   while(1)
   {
   }
}
/*******系统时钟设置*********/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定义外部高速晶体启动状态枚举变量
        RCC_DeInit();                                                                //复位RCC外部设备寄存器到默认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外部高速晶振
        HSEStartUpStatus=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准备好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开启FLASH预读缓冲功能,加速FLASH的读取。所有程序中必须的用法.位置:RCC初始化子函数里面,时钟起振之后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操作的延时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配置AHB(HCLK)时钟等于==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配置APB2(PCLK2)钟==AHB时钟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配置APB1(PCLK1)钟==AHB1/2时钟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配置PLL时钟 == 外部高速晶体时钟 * 9 = 72MHz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PLL时钟就绪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选PLL作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检查PLL时钟是否作为系统时钟
            {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ADC时钟=PCLK/6 12MHZ
                /*开启端口A、B、ADC1、TIM3、TIM2、DMA1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开启GPIO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打开串口时钟
        }
}
/*GPIO配置,务必注意打开GPIO时钟时,一定打开AFIO时钟时钟*/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LED2、3、4、5,TEC通道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 TX 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 RX 引脚配置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分组2先占优先级2位,从优先级2位
   /***********USART1中断配置函数*************/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通道设置为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中断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打开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串口1**********************/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Printf函数**************/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FILE *f)
#endif
/*__GNUC__*/
PUTCHAR_PROTOTYPE
{
        USART_SendData(USART1,(unsigned char)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int GetKey(void)
{
        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return((int)(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1ff));
}

楼主:
新手,没多少分,还望大神们体谅

网友A: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楼主

thank you !

楼主:
正在做的项目,数据采集都对,在数据运算处理这里卡住了,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erage=(float)Add*1.0/10;   改成这样看看。

问题出在类型转换上了,加了强制类型转换结果就正确了,Thank you!: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d 的初值要置零,随机数据肯定不对了。

恩,是的。想起以前写C语言程序变量默认值为0,也没在乎。

网友C:
计算时,使用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