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I2C 的7位地址不理解

楼主(2013-06-30):
比如AT24C02 的 地址格式为  1010 A2 A1 A0 R/W
我的A2 A1 A0 接的都是 0

那么调用 I2C_Send7bitAddress()  读写的七位地址分别是什么

网友A:
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你将技术手册好好看看先   应该有思路

网友B:
准确来说,应该是0x50

网友C:
最后一位是用于读取/写入控制,因而地址是两个,一个0x50,一个0x51。

网友D:
没记错的话,楼主试一下就知道了
I2C_Send7bitAddress(I2Cx,0xA0,...);

网友E:
认证看Datasheet会找到答案,请养成认证阅读Datasheet的习惯!

网友F:
读写地址不同,分别为A0和A1

网友G:
0x50  0x51么?

网友H:
2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