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我的MP3用的锂电,上面怎么没看到电源管理芯片呢?

楼主(2013-06-30):
是不是绑定到主芯片了?谁知道锂电充电方面的(除充电器部分,充电器用手机的)哪儿能找到资料啊,视频最好了

网友A:
高手来回答!

网友B:
没看到不代表没有
资料,自己找谷歌

网友B:
关键字,
锂电充电IC

网友C:
MP3,早期的山寨方案做到极端低成本后就是用个二极管和限流电阻来做充电的,基本就是恒压恒流的充电方式了。

楼主:
有个录音笔也没看到

网友D:
主芯片集成啦

网友E:
国产山寨mp3没看到几个有电源管理的,充到电池保护板保护了就算充满了,充电器输出5V,机子内部有个贴片二极管,压降0.7,输出大概4.3V,然后再经10欧姆电阻限流。主芯片只作测量。

网友F:
应该有个SOT23-5封装的,这种IC很便宜的了,一个MP3没必要连那么几毛钱也要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