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7v锂电给3.3v单片机供电的电路或学习资料?不考虑充电器

楼主(2013-06-30):
我对锂电的充电电路一窍不通,
电源管理芯片用 tp4057 or PT6102、max1898??
LDO用什么型号二极管代替?肖特基1N5819?
PMOS用什么型号?
若用PMOS将单片机从锂电切换到外接电源(5v)后,难道又要换稍大压差的LDO
除了这些还要多大电阻多大电容
我在网上找了,相关资料不好找啊
。。。。。。
我在一本书上找到一个充电电路,但是他用了好多元件啊(要是能四五个元件搞定那最好了),管理芯片用的max1898(貌似常用tp4057),还用了另外三个芯片,而且单片机是5v的,我用的3v的。

网友A:
串一个二极管就得了,硅管正向电压0.4-0.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一个二极管就得了,硅管正向电压0.4-0.7v

那是什么型号呢,买的时候需要型号啊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想干啥,如果做批量且有可靠性要求,基本可以等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7133

7133和7333,选哪个啊,网上有人说7133有人说73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想干啥,如果做批量且有可靠性要求,基本可以等死了!

为什么不能用二极管代替啊,网上搜了也没搜到答案,单片机只用来驱动50ma小马达

网友D:
如果楼主是没用过充电芯片,可以仔细看下他的数据手册,On和MAXIM的充电芯片方案现在很完善了,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如果是不熟悉电子电路设计,最好找人帮做。另外单片机需不需要稳压,用什么方案,要根据实际需求来做,比如单片机的工作电压范围,工作电流,是否有功耗要求等。

楼主:
谢谢斑竹,单片机的工作电压范围2.2-3.7v,关键是电机一启动可能会拉低电压导致单片机复位,现在换小容量锂电池,这种情况下需要稳压吗?
平时单片机5ma,电机启动电流90ma,电机工作电流50ma
我准备都试试

网友D:
电动机的瞬态电流是靠大电容来挑的,不是靠电池本身,楼主肯定没加电容的说。

单片机工作电压范围决定了必须要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机的瞬态电流是靠大电容来挑的,不是靠电池本身,楼主肯定没加电容的说。

单片机工作电压范围决定了必 ...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是加ldo吧。请问下这个电路单片机电源和马达两端各要加多大电容,我目前只在电源端并了0.1uf的电容,电容可不可以不用电解的,电解的好大

网友D:
楼主测试一下220uF-330uF的电解电容是否可以,如果体积限制,可使用100uF钽电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7133和7333,选哪个啊,网上有人说7133有人说7333

晕,看你需求,看你的lDO的要求,我记得7133是有300mV的压差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