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FT汉字取模工具(转换成RGB565)

楼主(2013-06-30):
TFT驱动信号为RGB565格式, 和一般的信号不同, 象一般的用PC2LCD2002去字模是不能用于RGB565的, image2LCD是能把图片转换成RGB565可汉字不能转
有哪位知道什么工具能将汉字提取成RGB565, 谢谢了.

网友A:
将普通点阵字库的 0  1 ,临时 转换为 rgb格式 即可,,不必生成什么 rgb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