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源

楼主(2013-06-30):
输出9.6v,300mA,求指导

网友A:
驱动电源应该还需要动态吧,如果是直流,那就很简单了,

网友B:
这么简单!…

网友C:
用在哪里?只看这么简单的要求,直接用 变压器+三端稳压器 最方便

网友D:
输入有没有,怎么做呢?

网友E:
问题要描述清楚、完整。

网友F:
搞个充电器改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