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路设计

楼主(2013-06-30):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是想用单片机控制还是想用个逻辑电路?

网友B:
第一路LED正常接法,串个合适的电阻、LED就行,第二路也串个合适电阻,再串个集成的闪烁LED,另外接个合适的基极电阻,接一个NPN管,NPN 的EC端并接在第一路的LED上。就可以了,要尺寸尽量小就全部用贴片元件好了,两个都是12V电源,整个板子不超过两平方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用单片机控制还是想用个逻辑电路?

用逻辑电路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路LED正常接法,串个合适的电阻、LED就行,第二路也串个合适电阻,再串个集成的闪烁LED,另外接个合适 ...

有这种闪烁的灯珠?我的灯珠是双色的

楼主:
板子尺寸宽度1CM,长2.5-3C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这种闪烁的灯珠?我的灯珠是双色的

单色、7色的闪烁LED都有,也很便宜。
不过看你的说法,好像是只用一粒双色LED做整件事,那就麻烦点,需要加个低频振荡电路驱动其中一色LED,可能成本就高点,但 1*2.5cm 也装的下。

网友C:
很简单,第一路灯12v串联一个3k-10K电阻接LED灯接地,在LED对地之间接NPN三极管的CE,基极串30k电阻接第二路12v电源,第二路上电后第一路的LED就灭了。
至于第二路上电后自己的闪烁灯就更简单了,市场有卖的闪烁LED,串3k-10k电阻后接在第二路12v电源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