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做的节点,长时间丢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06-30):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有某个节点会长时间丢失数据。
现在有20-30个终端节点,一个中心节点。终端与中心节点都是单工。每个终端节点都是单发,中心节点单收。
终端节点发射功率在-2 to -4dBm,1分钟发射一次数据。
中心节点接收灵敏度是默认,未加LNA等外部元件,时钟处于监听状态。
当终端节点与中心节点在一起时(5米范围内),不间断测试几天数据都不会丢包。
当距离扩大到20-30米左右时(无阻挡),持续几天的测试中就会有节点几个小时收不上数据来。丢失数据的节点随机,不一定是哪一个。
随着距离扩大,丢包的节点个数会增多,丢包时间也会更长。

求有工程经验的老师指点。

网友A(2015-12-29):
现在2个CC2530的模块,一个协调+一个路由,办公室桌面上测试
以几十ms或几百ms的间隔发数,每次20~30个字节,发现严重丢数,难道ZIGBEE只能以秒为间隔发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2个CC2530的模块,一个协调+一个路由,办公室桌面上测试
以几十ms或几百ms的间隔发数,每次20~30个字节 ...

你间隔多远距离?

网友A:
不到半米,都在桌面上,周围有wif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到半米,都在桌面上,周围有wifi

用的ti的例程还是自己写的程序?
有在电脑上用smartRF Studio测试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ti的例程还是自己写的程序?
有在电脑上用smartRF Studio测试过吗?

买的现成的zigbee模块

网友C:
是不是传输的数据太多

网友C:
看看单个字节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