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30):
(无正文)

网友A:
提出课题!需资金哟!…

网友B:
问题描述不完整,就应用而言,解集无穷大跟无解一样。

网友C:
什么叫做不能出现明显失真?

网友D:
输出功率不大,要省事,用DDS+集成功率芯片如TDA2003A等。此方案效率较低。

网友E:
1Hz-60Hz连续可调——分辨率多少?
输出功率不小于5W——在多大负载阻抗下?
不能出现明显失真——多大的失真才算是“明显”?
效率几何?成本几何?频率指示?幅度指示?调节方式(按键?旋钮?)?稳定性要求(频率、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