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06-30):
阎石数字电路里面有两道题、

这里书上这样

即如下两图,问输入口电压是多少。

我想问,答案是多少呢?(我有点不知道问题到底想说什么的感觉)
求助啊!

网友A:
100k电阻位置不对,原题意是接到D1D2联接处。
你接的位置,是在芯片内部,根本无法接触到。

谢谢,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