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驱动电流问题咨询

楼主:
各位大虾:

        我有个目前有个关于2003驱动常规负载的一个应用。该应用如下,一个2003同时驱动3个继电器和一个MP35的步进电机。其中,3路继电器线圈的直流阻抗、步进电机的直流阻抗如下图。对于输出端,最恶劣的情况就是,3路继电器同时输出,且步进点以四相8拍的方式运动。估算电流:继电器K1线圈电流:IK1≈45mA;继电器K2线圈电流:IK2≈45mA;继电器K3线圈电流:IK3≈75mA。步进电机采用如下四相八拍的驱动方式[每相直流阻抗为100欧姆*8%](测试电机运行电流130mA左右):
1   2   3   4   5   6   7   8
公共端    +     +     +     +     +     +     +     +
A              -      -      -
B                      -      -      -
C                                    -      -      -
D              -                                         -      -

题:按照上右图曲线,我该怎样评估我左边应用最恶劣的情况满足了2003输出能力限制的要求呢?
因为:我的3路继电器输出,虽然是100%占空比,但是电流相对较小(245mA,175mA,步进电机驱动,最恶劣情况是有两相同时导通,但是占空比而言,每相就3/8。到底我该怎样在左图中去找我设计中需满足的最低点了?(是N=5100%占空比对应的点?还是N=73/8占空比的点?或者是其它点。。。。。。)所以,就点不是很好评估了。还请教各位大虾。谢谢~

169 KB

2003规格书

网友A(2013-07-01):
在耐压满足的前提下,注意两个电流参数,单个晶体管的额定电流限制,2003总的电流限制,二者之一均不可超过并得留些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耐压满足的前提下,注意两个电流参数,单个晶体管的额定电流限制,2003总的电流限制,二者之一均不可超过 ...

谢谢大虾回复。
我就用在12V负载上,耐压肯定是满足的。对于电流参数,我现在纠结的就是这样去评估(输出路数,占空比,与电流关系的评估)。因为我输出负载,继电器肯定是100%占空比的,电机就不是了。

网友B:
这个离极限比较远,毛估估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虾回复。
我就用在12V负载上,耐压肯定是满足的。对于电流参数,我现在纠结的就是这样去评估(输出 ...

设计时要按极端情况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相问下,你的这个公式资料是在那里找到的啊?厂家提供的吗? 能否共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时要按极端情况考虑。

你好! 需按极限情况考虑,能否解释详细些啊?是按输出5路,100%占空比,在上面提到的曲线图中找最小值,并满足大于此值?还是按上面4楼的那种方式计算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相问下,你的这个公式资料是在那里找到的啊?厂家提供的吗? 能否共享一下,谢谢~ ...

这不是厂家提供的啊。这就是平均电流计算公式。有什么地方看不懂吗?

网友A:
极限情况就是每一路都处于电路可能存在的最大值,并且同时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限情况就是每一路都处于电路可能存在的最大值,并且同时出现。

十分感谢大虾的热心回复。按照找我现在的应用,极限情况应该是:三个继电器同时输出且同时一个MP35的步进电机以4相8拍方式运动。(继电器:2个45mA,1个75mA;步进电机:每相直流阻抗约100欧姆,近似电流120mA,最恶劣情况为两相同时导通)。则:最恶劣总电流为:405mA。回顾刚刚看的那个曲线。以N=5,100%占空比,对应的电流(看图大约90mA),则90*5=450mA>405mA。还是能满足设计需求。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厂家提供的啊。这就是平均电流计算公式。有什么地方看不懂吗?

谢谢的回复。看明白了你的计算公式。现在我主要疑惑的是,按照我的应用评估:最恶劣的情况((2个45mA,1个75mA继电器同时输出+步进电机以4相八拍运动起来),我的最恶劣点是与什么情况做对比评估:(1)是按照你给的公式计算,然后在占空比、输出通道与电流关系中与N=7,占空比=100%的点做比较评估;(2)还是以按照N=5,占空比=100%,计算,然后在与图中的N=5,占空比=100%的点做比较啊?若是以(2)做比较,则我的继电器路没有超过,步进电机超了,是不是应该就判断为不满足设计余量了啊?谢谢~

网友D:
每路来个限流电阻~~~~ 不就死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的回复。看明白了你的计算公式。现在我主要疑惑的是,按照我的应用评估:最恶劣的情况((2个45mA,1 ...

你使用2003芯片7路输出,就取N=7.
另外即使你选择N=5,那么平均电流也就只有52.5mA,也符合N=5,占空比100%的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