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打开PCB文件提示Database format not recognized

楼主(2013-07-01):
CAM350打开PCB文件提示Database format not recognized
Cam350版本为ver:9.5.2

网友A:
PCB文件需要输出成Gerber文件,再用CAM350打开。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文件需要输出成Gerber文件,再用CAM350打开。

如何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

从你的PCB设计软件中输出gerber  不同的软件  输出方法不一样  百度就有

网友A:
如版主所说,不同的软件输出方法不同,如图我用的CADSTAR输出,你要输出你需要的每一层的artwork,以及钻孔文件N.C dril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

是什么软件设计的PC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