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3-07-01):
最近在做一个学习型红外遥控模块,遇到了一些关键问题,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所以在这向各位研究过的前辈请教!
由于红外遥控编码的调制方式有多种,编码格式也各不相同.所以要对各种形式的遥控器进行学习就存在着一定的难度,目前市场上常见的万能遥控器也只能对部分产品进行控制,不是真正的“万能”.
在这里看了很多人的帖子,最常用的学习红外编码的方法也就是记录下编码的所有高低电平时间,这种方式能实现对大部分的遥控器进行学习.不过这样需要大量的存储空间,尤其是空调的遥控器,空调遥控器的编码包含很多的信息,编码特别长。自己也买了一个红外分析仪在做,发现这种方式做起来很困难。
我想请教的是有没有哪位前辈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既可以兼容比较多的遥控器又不需要占用太多的存储空间!

网友A:
既可以兼容比较多的遥控器又不需要占用太多的存储空间!

这是 "又要马儿好, 又要马儿不吃草" 的问题.
答案只有一个, 看你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去优化和提高它了.

网友B:
airwill   的一话让人眼前一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可以兼容比较多的遥控器又不需要占用太多的存储空间!

这是 "又要马儿好, 又要马儿不吃草" 的问题.

谢谢airwill,看来还得下大工夫啊

网友C:
有些带协议的遥控器,应该不能学习吧。
比如电热水器的遥控器,内部包含各种设置参数,比如时间、温度,这些参数一直在变化的,你如何学习?
万能的,如果能学习常用的固定规则的红外协议,就可以了,怎么可以有万能的呢?

网友D:
很多公司都是自定义协议,这个兼容有点难吧!

网友E:
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尽量优化试试

网友F:
不是不可能!只是你们没见过!
380位用户无一例反应不能学习就是最好的证明

http://smartcontrol.taobao.com/

网友G:
等结果,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H:
楼主还是别想那些了乱七八糟的编码了。

如果只是为了学习,建议开发一套自己的程序,存储方式可以借鉴“格雷码”的编码方式,应该能提升好几倍的代码容量。

如果是为了搞开发,建议我上面说的,开发一套自己的协议,比你去研究别人的东西好多了,而且不怕被盗用和翻版。

如果是想开发与其他产品兼容的东西,建议加个存储芯片,增加**功能,能记住不同的代码格式,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实现真正的“万能”。

网友I(2013-08-02):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