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flash存储器 大容量数据存储方案

楼主(2013-07-01):
单片机和一个2M的存储芯片连接,例如串口每次收到一串15个字节数据存到芯片里面,当我要用到其中的一些数据的时候怎样快速准确的读出?我应该怎样存储才能实现?

网友A:
这是一个数据管理的问题, 跟FLASH  没有关系, 看你怎么处理查找和索引方面的问题咯.
不过要告诉你: "快速准确" 只是个理想, 你硬盘上那么多数据, 随便提出一个, 你能快速准确找到吗? 可以联想一下

网友B:
norflash读出很快的,不过如果搜索要有合适的算法才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