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现在还做开关电源??

楼主(2013-07-01):
我需要12V 18A左右的开关电源? 金升阳还有?

楼主:
木人知道? 或者推荐其他质量好的牌子

网友A:
很抱歉,我司暂无电源推荐可适合你使用。

网友A:
首先,您需要对输入电压范围进行定义,输出功率进行定义,再者就是隔离特性进行定义。。。。。。这样别人才好推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我司暂无电源推荐可适合你使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您需要对输入电压范围进行定义,输出功率进行定义,再者就是隔离特性进行定义。。。。。。这样别人才 ...

输入220V 输出 12V/18A

网友B:
你可以去ti试试他们的芯片的。

网友B:
里面有个workbench 不错,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