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老是复位或死机,请大虾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干扰?

楼主(2013-07-01):
描述:单片机系统由干电池独立供电,有两个端子引出,一个是运放的输入+,一个是模拟地(跟单片机地通过一个0欧电阻相连)。此单片机系统作用是,去测试一个直流电流,流过一段导体后,在导体两端产生的压降。现在我在实验室,准备去测试一个开关电源(市电供电,直流输出可调)的输出电压大小。
现象1:用开关电源的随便一个端子去触碰单片机系统的端子,平均3下就能让单片机复位或死机。
现象2:用开关电源的一个端子先接好单片机的一个端子,然后用另一个端子不管怎么去触碰,都不会导致死机。
现在请问坛友,这种干扰是什么干扰,为什么现象2却没有干扰产生?如合去避免或者改善?谢谢了!不胜感激!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开关电源输出端与单片机板子端子的电压看看。

网友B:
用开关电源的随便一个端子去触碰单片机系统的端子,  这是一种野蛮操作, 很不建议.
在碰之前, 最好先验证一下电压差, 相互的电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开关电源的随便一个端子去触碰单片机系统的端子,  这是一种野蛮操作, 很不建议.
在碰之前, 最好先验证一 ...

多谢回复,我用万用表量了,因为开关电源和单片机系统没有物理上的连接,没有或者量不出电压差。

楼主:
现在我用的单片机是430的5系列,刚才我又拿了块儿之前做得同样功能的一个板子去测试,不过用的单片机是AVR单片机,不管怎么触碰都不会死机,难道是430的抗干扰性不好?

网友C:
这个要那示波器看,开关电源脉冲干扰电压很高

楼主:
多谢回复,我用示波器看了下,量测单片机电源的波形,在外界金属端子触碰单片机地的瞬间,确实出现了毛刺,很有可能这个毛刺就是造成单片机复位或死机的原因。现在我怎么去改善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那示波器看,开关电源脉冲干扰电压很高

多谢回复,我用示波器看了下,量测单片机电源的波形,在外界金属端子触碰单片机地的瞬间,确实出现了毛刺,很有可能这个毛刺就是造成单片机复位或死机的原因。现在我怎么去改善这个问题呢?

网友D:
贴出原理图和PCB,一看就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出原理图和PCB,一看就知道原因。

多谢,我估计也是我设计的问题,请高人帮忙看看,附件是原理图和PCB,麻烦了,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D:
不好意思,DXP给删除了,太大,平时又不用。
能否转成99SE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DXP给删除了,太大,平时又不用。
能否转成99SE格式?

已经转成protel格式,麻烦了!

网友E:
电位差干扰。
  两个引出端子,输入+,模拟地。各串4.7K电阻,然后并104滤波电容,再到运放,估计就差不多了

网友D:
这个板子:
1、GND不好,不完整,好多地方是千里走单骑。
2、VCC的滤波电容位置和接地走线也不好。
3、复位电容位置和走线也不好。
还是重新布局布线吧。
把GND搞的完整一点。
如果是我设计,一般要求BOTTOM面大面积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
1、GND不好,不完整,好多地方是千里走单骑。
2、VCC的滤波电容位置和接地走线也不好。

嗯,我感觉PCB画的是有问题,我用端子触碰不同地方的地,发现AGND是最容易死机的,DGND不容易死机,而电源输入接口部分的地,无论怎么触碰都不会死机。下一版电路得好好规划一下,谢谢了

网友C:
这个是共模干扰,GND,复位电路设计不好。在试验室能用,在工厂根本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位差干扰。
  两个引出端子,输入+,模拟地。各串4.7K电阻,然后并104滤波电容,再到运放,估计就差不多了 ...

靠,大师,真乃神人也,照你的方法我试了下,真是一点都不会死机了,我之前已经并过一个104了,没想到再串个电阻差别会这么大。前辈能否留个QQ,以后多向您学习交流,谢谢。

网友F:
串联电阻后并联电容,这是低通滤波器;开关电源的纹波噪声本来就很大,楼主不加低通滤波,真的不妥了。。。这应该是设计中基本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联电阻后并联电容,这是低通滤波器;开关电源的纹波噪声本来就很大,楼主不加低通滤波,真的不妥了。。。 ...

多谢指点,有点惭愧,以前工作偏软件,硬件这块实战经验不多,等到自己做时,才发现很多问题。

网友G:
一问一答,好气氛。多谢大家。更爱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