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请问这个线性滤波电感器的名称和生产厂家?

楼主:
请问这个线性滤波电感器的名称和生产厂家?谢谢大家

网友A(2013-07-01):
共模电感啊,
满大街都是啊,
关键是你要过的电流多大? 电感量多少?
一般属于定制件。
如果你用通用的 只要合适你的电路,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啊,
满大街都是啊,
关键是你要过的电流多大? 电感量多少?

谢谢啊  基础太差了 在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