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总线问题?

楼主(2013-07-01):
一个MCU(STM32F103VC系列)内带CAN 控制器,两个CAN收发器SN65HVD230,请问这3个设备之间可以组成can的两个节点吗?

网友A:
不能.
can 控制器才是节点, CAN收发器只是接口. 没有数据和总线管理能力, 不能是节点.
一个MCU(STM32F103VC系列)就只有一个节点, 不能构成网络.

网友B:
楼上言之有理啊!

网友C:
应该可以组成两个节点的,2个收发器的id号设不一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can 控制器才是节点, CAN收发器只是接口. 没有数据和总线管理能力, 不能是节点.
一个MCU(STM32F103V ...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组成两个节点的,2个收发器的id号设不一样即可。

怎么讲?

网友D:
简单点SN65HVD230理解为电平转换芯片,如果没控制器,你怎么实现数据收发。

网友E:
其实一个完整的CAN节点应该包括CAN控制器和CAN收发器。如果你的MCU嵌有两个独立的CAN控制器,那么这两个独立的CAN控制器分别连两个CAN收发芯片,然后可以组成一个CAN网络。如果只有一个CAN控制器,那么没法组成CAN网络,对STM不太了解,你可以仔细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一个完整的CAN节点应该包括CAN控制器和CAN收发器。如果你的MCU嵌有两个独立的CAN控制器,那么这两个独 ...

嗯,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点SN65HVD230理解为电平转换芯片,如果没控制器,你怎么实现数据收发。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