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口开漏输出上拉5V,不会烧坏吧

楼主(2013-07-01):
各位大侠,
  要用STM32驱动5V电路,用其IO口设置成开漏输出,上拉4.7K到5V,这样形成了5V电平输出。算了下,这样3.3V电源需要吸收200UA左右的电流,应该没问题吧,没这样应用过,怕有风险。
  谢谢啊!

楼主:
看来得自己顶下。

网友A:
上拉4.7K到5V, 没有问题.
不过, 还是建议, 对带 FT 的引脚上拉到 5V.

网友B:
开漏好像也不能达到5V吧,里面是不是有稳压管之类的东西。

网友C:
用上拉的形式输出,不能用来做驱动。

网友D:
你看看手册上,口线能接受的最高电平。这个手册上有说明的。

网友E:
没有这样做过 !

网友F:
STM32 IO具有兼容5V容限电平,具体可以手册上看看
这样用是可以的
如果可以呢,加一级74ls24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上拉的形式输出,不能用来做驱动。

多谢大侠,
  带一个口就好,无需多大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4.7K到5V, 没有问题.
不过, 还是建议, 对带 FT 的引脚上拉到 5V.

多谢大侠,
  考虑到其是开漏,因此对任意的IO上拉,担心长期应用出现损坏。STM32手册里貌似写得不是很明白。里面确实有5V耐压IO,其原理讲得不是很清楚。
  如果3.3V耐压IO口结构是有二极管拉到3.3V起保护作用的话,那开漏上拉到5V肯定是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 IO具有兼容5V容限电平,具体可以手册上看看
这样用是可以的
如果可以呢,加一级74ls244 ...

多谢大侠,
  想对任意IO进行操作,不仅是5V耐压的。

网友F:
STM32 标有FT管脚的GPIO 兼容5V 电平的,
你可以仔细看看规格书

网友G:
好想看到不错的东西啊

网友H:
我都是用5V上拉驱动LCD240128液晶的,T6963的驱动